讨论一下大家用什么假负载来检测48V电动车充电器的好坏

楼主(2016-04-30):
讨论一下用大家用什么假负载来检测48V电动车充电器的好坏 ?最好是简单,方便,易找......

我用的是45欧电阻丝.

网友:
怎么个接法呢

网友A:
就是功率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功率电阻,,,,,,

是自己用电阻丝制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自己用电阻丝制作的...........

就是用粗一点的电阻丝,绕成几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粗一点的电阻丝,绕成几圈,,,

从100W的外热式电烙铁芯 上截取的......

网友(2016-07-28):
使用水泥電阻

网友D(2016-09-08):
你这电源48V输出,还有电流是多大的,然后就可以算出电阻值,你就可以找一个功率大点的,阻值相等的做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电源48V输出,还有电流是多大的,然后就可以算出电阻值,你就可以找一个功率大点的,阻值相等的做负载

这种电阻价格不合适..........

网友:
大功率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