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华为_C8818_C8818V100R001C92B202_4.4.4_最新官方一体包 线刷救砖 教程+工具+资料+...

楼主(2016-04-30):
华为_C8818_C8818V100R001C92B202_4.4.4_最新官方一体包 线刷救砖 教程+工具+资料+驱动 绝对好用 已刷好N台
(550 Bytes, 下载次数: 4)
刷机准备:
1、确保电池电量在20%以上,断开数据线和充电器,把
手机
关机。
2、华为部分手机有bootloader锁定,如果被锁的话就只能刷入华为原版包,想刷其他的就只能解锁了。
检查是否被锁定和解锁方法在【帮助】页面-》工具下载-》华为bootloader解锁工具
注意:刷机过程会清空原手机数据。
由于手机型号和版本不同,下面教程里的图片仅供参考。
如果刷机遇到问题可以参考【帮助】里面的教程进行修复,也可以咨询管理员。
驱动安装:
参考【驱动】文件夹里的【使用说明】,一般直接安装【刷机驱动自动安装版】即可。
开始刷机:
1、打开【平台】文件夹,打开Flash_tool.exe,如果出现英文提醒点OK就好了
如下图第二步,单击开始,点击开始后如果提示窗口,选“是”就好了
2、手机去电池再装上电池(完全关机),插上数据线(一般MTK平台的手机是关机直接插上即可联机,个别型号不联机需要【按住音量+或-不松】再插数据线),(如果第一次刷MTK会提示安装驱动,允许自动安装完,)进度条会走就连接好了,会走好几遍,如下图出现窗口就刷完了。
刷完后取下电池重新开机,开机第一次慢一点(5分钟左右),耐心等待。
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