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高手帮忙,小弟万分感谢,进来看看怎么回事先。

楼主(2016-04-30):
昨天接到一台 联想B305一体机,故障为暗屏,拆机检查发现灯管有问题,修好以后装机测试,正常了,但是1分钟左右屏幕还是灭,怀疑高压板有问题,换了自己的高压板后问题依旧,经过半天折腾,怀疑高压信号供电有问题是3V,然后就想法把信号改在屏幕5V供电上面,谁知道杯具发生了,打开电脑屏幕一闪一闪,然后看到联想LOGO不在中央了,我当时没管那么多,就是想着把背光问题解决,19V供电,3V信号和接地都正常啊,于是又换了一个高压板,妈蛋!正常了,但是屏幕问题没有解决,确定系统没问题,进BIOS显示也不正常,按了自动调整还是不行,希望高手帮忙解决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兄弟  你的图挂了

网友A:
回复出厂设置试试看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出厂设置试试看呗~

怎么恢复,屏上面只有开关和两个亮度调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恢复,屏上面只有开关和两个亮度调节

没有菜单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菜单键吗???

没有的.............................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换个屏幕试试,没有屏幕就刷驱动板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换个屏幕试试,没有屏幕就刷驱动板程序

驱动板和主板是一体的我怀疑和码片或者24芯片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和主板是一体的我怀疑和码片或者24芯片有关系

刷下好了,这个程序论坛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下好了,这个程序论坛有啊

没找到啊 求地址

网友:
下个程序 论坛有的

网友:
找了半天没找到 有地址吗

网友C:
这个里面有两个你看下吧

B31r2 b305.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里面有两个你看下吧

好的,等我刷完回复你 无论好与不好 还是先谢谢你了 刷完了,还是原来的问题,应该和屏上面的码片有关系

网友D:
这种问题很少见,刷程序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很少见,刷程序解决了没?

没有解决,应该和屏上面的码片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等我刷完回复你 无论好与不好 还是先谢谢你了 刷完了,还是原来的问题,应该和屏上面的码片有关系
...

那就找块破的大小一样的屏幕试试吧

网友:
应当和码片有关吧

网友E:
修高压板,不会这样呀,有碰到别的电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高压板,不会这样呀,有碰到别的电路了吧,,

把高压信号线接到屏供电上面去了 5V

网友:
没人了吗 ,来高手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