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014012 米2 开机定屏怎么办

楼主(2016-04-30):
小米2,开机定LOGO处不动,刷机刷了两个版本了,都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加焊、换字库

网友:
再刷一个版本试试看 在不行 就搞字库吧

网友:
感谢奉献,小白路过

网友:
求教:小米4换后压屏卡m然后黑屏不能开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硬盘挂了

网友:
再试几次 不行就找淘宝远程刷机

网友:
多试试   在不行就上手术台吧

网友:
继续刷 不行了就淘宝远程刷机

网友:
看到楼下的回复了,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