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60M V:1.01挡(39)代码修复一例

楼主(2016-04-30):
接修到一台联想主机,开机有滴,滴,滴,估计不过内存,插诊断卡挡代码“39”清理内存插槽和内存后,再试机还是一样,换条内存还是一样,拆主板出来,上电测内存工作条件,VCC_DDR:1.51V,VTT_DDR:0.75V,VDDSPD:0v,SMBCLK:3.3v,SMBDATA:3.3V,那么问题就出在SPD上,查线路时发现PCB背面VDDSPD脚线路断线,把线补上,电压出来了,修复完毕。

网友:
spd断线的还不少呢

网友:
内存不过啊

网友A:
是的,VDDSPD断线了

网友A:
是的啊,有时候用户插反内存条也会烧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VDDSPD断线了

断线的还好  最怕工作条件都正常 还滴滴滴响的

网友:
这断线还比较明显,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有时候用户插反内存条也会烧断啊

恩,是的  有的时候内存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