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7H55-M掉电

楼主(2016-04-30):
华硕主板P7H55-M掉电  开机2秒的样子就掉电了  io上面的822换了还是一样的 bios刷了还是一样  这个要怎么测量怎么维修啊

网友:
测量供电 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吗

网友A:
好像有个通病吧,找找南桥附近822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通病吧,找找南桥附近822 看看

都换了的  还是不行

网友B:
按照时序来,供电正常吗?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来,供电正常吗?都

开机测量了一下供电正常啊 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啊诊断卡跑二个码就掉电了 过几秒就自动重启了

网友:
果断找822

网友:
主板上的822全部都换了啊

网友C:
开关排针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排针电压正常不,

开关排针电压有3.3V

网友:
这种一般是有电压没出来,或者BIOS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排针电压正常不,

开关针电压不正常一般是四五秒左右掉电,不会像他说的两秒掉那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