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vivo R9进水,求助

楼主(2016-04-30):
用超声波洗了,裸本开机电流可达到800ma,一接显示屏电流就定在200ma处,微微摆动,屏也不亮。这是屏坏了吗
vivo

网友:
肯定哪有短路的地方,漏电800ma应该能感觉到哪里发热

网友:
不好热,这个电流不是一下子就起来的,是有启动过程的

网友:
看看哪里发热啦

网友:
进水机只用超声波清洗不行的。取下屏蔽罩彻底清理测量。单板开机后看最后待机电流能不能回到1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