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保护隔离短路

楼主(2016-04-30):
经过测量是保护隔离公共点 电容短路  烧鸡半天 烧不出来 问了 一个 80岁老师傅说是 电容纯短路就 烧不出来了  谁还有办法帮帮我   我用眼睛是看不出来那个坏的哦

网友A:
是不是哪个上管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哪个上管烧了?

大哥  是电容 短路 哦   你会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哪个上管烧了?

大哥  是电容 短路 你会修

网友:
19V去不了多少地方,,一个一个断开,,但愿不是板层短路

网友:
如果确定是电容那就公共点的电容一个个拆

网友B:
烧鸡烧不出来是0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鸡烧不出来是0Ω吗?

对的 是个 0欧姆 啊   纯短路了  人生 维修 第一次见到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 是个 0欧姆 啊   纯短路了  人生 维修 第一次见到啊 啊

排除法一路一路的断开试试

网友D:
既然这样你就不能嫌麻烦,一个一个拆吧!

网友:
有的板层短路也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既然这样你就不能嫌麻烦,一个一个拆吧!

大哥 别开玩笑啊   这      你回答让我 很无语   我还是拆还是不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哥 别开玩笑啊   这      你回答让我 很无语   我还是拆还是不拆呢

他说别娴麻烦,看在钱的份上一个一个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他说别娴麻烦,看在钱的份上一个一个拆,,

试试吧   不行就  换主板  没那么 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吧   不行就  换主板  没那么 纠结啊

接受换板还不更容易了,,换下来有空修好再出掉

网友F:
一个节点断开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节点断开修吧

此话 怎讲???  一个 一个 的 节点 断开啊

网友:
一般看的出来 电容表面一边有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