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2wb-4显示器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30):
优派VA1912wb-4显示器黑屏维修一例

  优派VA1912wb-4按击开关键,有信号指示灯为绿灯,无信号时,显示器黑屏无显示。

  该机电源背光一体板为DAC-19M010 BF。发现背光不亮,测电源背光一体板输往驱动板的5V和13.8V电压正常,拆除电源背光一体板,测背光驱动集成U200(BIT3713)的10脚,(5V电源输入脚)开机后电压一直为0V,沿电路查后发现Q202(P13 v3)的2脚有19V电压,其3脚一直没电压输出,测Q200G极开/关机时有0V和2.9V的变化电压,查Q200正常,怀疑Q202损坏。

  Q202是贴片的三只脚的集成,手中没有这个原件,分析电路后用两只10K电阻和一只S8050与另一只S8550接好,代换成功,下面是根据电路手绘的电路图

图一 显示器黑屏维修一例

图二 显示器黑屏维修一例

  根据电路分析其工作原理,开机时,驱动板输出低电平(ov)经R201到Q200的G级,使Q200处于截止状态,这时Q202的1脚为高电平,其2脚和3脚导通,3脚输出19V电压,经电阻限流和稳压二极管稳压后,三极管W2X的b极获得电压而开始工作,其e极输出5V电压至U200的10脚,U200开始工作。关机时,驱动板输出高电平(2.9V)经R201到Q200的G极,使Q200导通,这时Q202的1脚电压降低,其2脚与3脚处于截止状态,3脚电压为0V,W2X因为b极没有电压停止工作,其e极没有电压输出,U200也因没有供电停止工作,整机进入待机状态。

  接入代换部分的工作状态,开机时,Q200处于截止状态,S8050的b因其偏置电阻得到工作电压而导通,其e级有电压输出,经10K电阻到S8550的b级,使S8550导通,其c极输出近19V的电压。待机时,Q200处于导通状态,S8050的b极失去工作电压而截止,其e极没有电压输出,S8550也因b极没有工作电压而截止,其c极也就没有电压输出了,由此可得知这电路是可以代换P13 V3的。

网友:
缺少实物图

网友:
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分析的挺透

网友:
楼主图纸画的可以

网友:
学习了图片有点少,对于新手还是看不明白

网友:
值得学习,对于新手还是有用

网友:
如果有实物图会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