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要等20分钟才显示

楼主(2016-04-30):
昨天收到一台机子,华硕的,开机要等20分钟才显示,有时候还不能显示,电流正常,内存更换过好的,试也是一样!而且内存上的电压也是正常的!我想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求大神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论坛里找个合成的这个BIOSS刷哈试试

网友A:
外接显示器 多久显示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你可以加焊下试试啊

网友B:
亮了之后进系统正常吗, 进系统正常,那就刷刷BIOS吧

网友C:
楼主的是不是二十秒?

网友:
K42j 经典呀,照内存贴纸上的型号找个BIOS试试看

网友D:
20分钟才显示?你的耐心真可以,等同于不显示。可调电源显示电流1.5A,华硕显示时电流超过2A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 多久显示

跟电脑显示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分钟才显示?你的耐心真可以,等同于不显示。可调电源显示电流1.5A,华硕显示时电流超过2A了吧。

对啊,是真的,因为是客人描述的嘛,所以我就故障还原咯,嘻嘻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去合成试下

网友:
ASUS 的 BIOS坏的 不少 是首选啊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了之后进系统正常吗, 进系统正常,那就刷刷BIOS吧

进去之后什么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是不是二十秒?

20分

网友:
一般都是bios

网友:
好的,先刷BIOS试试看哦

网友C:
神机啊,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机啊,解决了吗

还没有,有何高见啊

网友F:
时显时不显,南桥边通病电容处理了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但是你遇到了我学习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时显时不显,南桥边通病电容处理了没有?

好像这款机子是由通病,那个电容是哪一个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像这款机子是由通病,那个电容是哪一个啊?

南桥边1.2V的供电100UF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边1.2V的供电100UF的电容

好的,我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就是BIOS  ME的问题吧

网友G:
我很好奇  是什么意志让你等了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很好奇  是什么意志让你等了20分钟

memory

网友:
显卡问题多吧

网友H:
这种情况  只要能亮应该就不是显卡的问题。
应该就是BOIS的问题。。。。刷吧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情况  只要能亮应该就不是显卡的问题。
应该就是BOIS的问题。。。。刷吧啊啊啊。。

好嘞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咧

网友:
干吗不刷一个BIOS试试,华硕的BIOS版本多,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把显卡焊下

网友:
解决了,加焊了显卡就亮机了,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

网友:
应该是20秒吧、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刷刷bios就好的

网友I:
我见过一太HP机子开机要等10几分钟,师傅说BIOS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见过一太HP机子开机要等10几分钟,师傅说BIOS有问题。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见过一太HP机子开机要等10几分钟,师傅说BIOS有问题。

刷BIOS可以吗?

网友:
PCH也会引起这种故障。当然BIOS要先刷一个测试一下

网友:
其他都不重要 为啥你能等上二十分钟

网友:
先软后硬 bios先

网友:
先刷BIOS看看,不行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电脑显示屏一样!
估计是 感觉好像要预热一样 显卡吧

网友:
刷过BIOS吗可能有关

网友:
进系统正常,那就刷刷BIOS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来自: 中国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這个一般不是显卡就是bios

网友:
北桥坏了加焊下试试

网友:
20分亮的神机 我也是给跪了
先刷刷BIOS吧

网友:
刷刷BIOS吧

网友:
找个原厂bios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这机器的BIOS爱坏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没刷过BIOS吗

网友:
先搞bios,然后测lvds接口。然后应该是其他的各个电压有出来的还是有出来慢的波形是否正常。或者各个芯片显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