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华硕X84H板号K43LY 5.0主板图纸啊

楼主(2016-04-30):
求助,哪位大神有华硕X84H 主板号是K43LY  5.0主板图纸啊 ,这款机器,现在的问题是插电,电流就跳到5.几安,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
好像没这个图, 5A短路了吧,手摸看哪个发烫拆掉看

网友:
5.级,短路了呀,直接烧就ok了

网友:
万用表测短路 + 手指摸哪里发烫

网友:
论坛里有3.1的点位图,5.0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上管坏了或公共点有电容短路

网友:
短路烧机方法能奏效
5.0版本没有时可参照3.1的点位来查,几乎相大同小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