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H61 主板跑码到55,无显示

楼主(2016-04-30):
映泰 H61 主板跑码到55,无显示
总结:开始已经跑码,就认为BIOS没问题了,其实是不对的,有时虽然跑码,但跑不到内存,核显供电是不出的,所以也就不会显示。刷了一下BIOS,问题解决。

映泰TH61-BIOS(H61BR824).rar

网友:
55代码应该内存

网友A:
请问55代表过内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55代表过内存了吗

没过内存 和c1   c3  一样

网友:
映泰bios是挺容易坏的

网友:
55 54不是内存嘛?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和经验

网友:
还有53吧,我记得华硕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55代码是不过内存。

网友:
差供电刷BIOS居然还能好,还真是学习了,下次先刷BIOS!!!

网友:
BIOS故障,什么代码都有可能

网友:
H61的一般是要过了内存才会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
不过内存 不出电压的

网友:
昨天修了个映泰的 a55的 也是这样   刷bios   ok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有块板跑50,还没修好

网友:
我也遇到了,但是刷没用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下次遇上了先干bios

网友:
不错,谢谢提醒,以后要多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