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0 CIH711S V1.0改集显经验之谈。求加分

楼主(2016-04-30):
前几天一台联想B340,原故障是开机大小写能切换,不显示,,偶尔会显,但死机,论坛看了下是通病,没有看到具体解决方法。最后看到一个帖子能改集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241-1-1.html,看了一下,只有图纸和文字说明,具体该改哪个地方没有图片。找了很久,首先拆掉独显芯片。2:找到8个电容的具体位置,四个在正面另外四个在整背面,将原来的位子(见图一图二),电阻位置(见图三)重点:在图三圈中那两个电阻,那个帖子说要把SR424 SR425 改到SR427 SR426,,我改了,但是不行,不显示,后来把电阻还原原位,在电阻下放的的空位处装个0欧电阻或者直接短接即可;3:那个帖子说要短接SJP1的9-10脚(实测不必短接,这部忽略)4:刷集显的BIOS和ecBIOS即可(BIOS在下发,测过保证OK)5:完美亮机,钞票到手

修机不容易,论坛这方面的帖子较少,希望能帮到各位同行少走弯路,多赚钞票。。。多多加分支持

B340 CIH77S v1.0 集成显示主板BIOS.rar

网友A:
这样性能会不会降低

网友:
多谢LZ分享 这种比较直观

网友:
牛人不解释

网友:
现在显卡芯片贵 一般改集显也不错

网友B:
板子怎么缺了一大块? 还是上面有张白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怎么缺了一大块? 还是上面有张白纸?

那是显卡芯片拆掉了。上面贴了张纸绝缘

网友:
可以的~以后就可以弄这类机器了

网友:
我试过楼主前面参考的那个贴子的方法 确实没改出来 不过我的是没去显卡芯片 只是去掉电感而已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网友:
会改的太厉害了,好想也能会

网友:
就喜欢楼主分享成功的经验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下次碰到了可以用得上

网友:
改了一次集显,抖屏,还是换了显卡

网友:
B540可以改吗楼主

网友(2016-09-19):
如果有台机器就好了。直接实践

网友:
看来有些机器要改集显了,稳定是关键

网友:
要换PCH吗,显卡芯片要不要拆掉,还是直去显卡供电

网友:
不知楼主有没有保存TSUMU88MDT3  的高清图   有的上传下.谢谢

网友:
很好的独立改集成,大神啊

网友(2016-11-07):
引用 网友C:
今天  修到一台, 主机正常,不亮屏, 是PU13 16脚  649K电阻坏了, 换个就亮机了!

649k 电阻 哪里有啊?我找了半天

网友:
厉害了,我是弄不了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一台,可以试下,就是不知到显卡可以不拆试下

网友:
一般都是除掉供电再说

网友:
如果换显卡芯片,坏了得不偿失

网友(2016-12-22):
改了不能用,还在研究中...

网友(2017-07-23):
为什么我的改了是白屏。PCH和EC biso也刷了还是白屏

网友:
这方法决对有用,我改成功了,一定要拿掉显卡,不拿掉显卡改不成功

网友(2018-01-29):
我BIOS都没刷   拆了显卡改了电阻  电容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性能会不会降低

性能坑定降低了啊    独显都改成集显了  性能能不降低吗

网友:
现在的牛人越来越多了,膜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