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CI A14的对地阻值为78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6-04-30):
大家好,请问一下PCI A14的对地阻值为78欧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你这问的让我们怎么回答。个别板子低于100是正常的。
看你的是什么主板。3.3VSB测试点如果太低。就需要查网卡或网卡相关电路和南桥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的让我们怎么回答。个别板子低于100是正常的。
看你的是什么主板。3.3VSB测试点如果太低。就需要查 ...

我很赞同楼主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的让我们怎么回答。个别板子低于100是正常的。
看你的是什么主板。3.3VSB测试点如果太低。就需要查 ...

映泰H55A+的

网友:
关键是有没有电压吧,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种得看具体情况,插上电量一下电压,如果电压偏低或者3VSB转换出来的元件发烫那么就是有短路了。

网友:
光打对地阻值不能判断问题,要测量工作电压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