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 白屏 屏供电vddlcd无 主板上五角管坏

楼主(2016-04-30):
来自: 河南郑州
五角管条件都有,不出电压 直接飞线解决
飞线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无3.3V,如果没有原件,可以直接连

网友:
送钱的机器

网友:
大哥你这帖子好简洁。。。

网友:
缺少3.3v供电

网友:
楼主就是感觉简单 没必要多写了。能加点分就可以了。顶一下。。。

网友:
N5110这种情况修的多。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
那个管是坏的不少,很多机是

网友:
最好上图说明 没图不太好找

网友:
上图片说明一下好。

网友:
楼主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