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0S开机0.8掉电不断重启通病

楼主(2016-04-30):
刷4M的BIOS

Vinafix.vn_Lenovo M4400S_LM491s (SPI2).BIN.zip

网友:
BIOS论坛好多

网友:
手上有一台是上到0.6左右不断重启

网友(2018-04-19):
不说论坛有没有   ,可不可以把板号带出来啊   大哥方便以后找啊

网友:
应该把版号写好,直接写机器型号,有的不行,,

网友:
没图连个版号都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