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发黑

楼主(2016-04-30):
我的烙铁是TGK 936铝合金烙铁头,没用几天烙铁头就黑的不像样子了。
我调到250度加锡用海面擦  《1111   但只有前面   《    刀头那一点 焊接部分干净了上半部分      111111    还是那么黑怎么办?

网友:
不用了及时关闭,不要一直烧着,这样很容易黑和烧坏,还有用完 了记得上锡。一般都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你不用的时候一定要稍微上点锡保护烙铁头的

网友:
我经常用手术刀刮一下,弄干净,也没有什么后遗症,干净就好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铬铁头质量不好是关键,。。

网友:
铬铁不用时要关掉,而且要使用好的铬铁头,

网友:
用完烙铁 上焊锡丝 温度关到最低

网友:
可能铝合金的烙铁头比较特殊吧

网友:
注意保养,温度不要开太高。可以有刀片刮下再上锡

网友:
慢慢就会了

网友:
最近我的烙铁比原来还要黑
买是油光发亮,现在不堪入目。-

网友:
左边是我的右边是别人的

网友:
我的是德至高,朋友的是安泰信。

网友:
请高手指点,我用针刮过但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新烙铁不忍心下狠手

网友:
难道真的是质量不好铝合金的诶

网友(2016-06-05):
保养真的很重要

网友:
你用细沙纸打磨一下然后在松香里加焊锡清洗一般都有效果

网友:
保养是一方面,烙铁头的质量真的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