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9不出集显维修图纸南桥bios

楼主(2016-04-30):
版号是:DA0ZQHMB6C0
拿到手之后 没电池插电 掉电  跑马 0.50 掉点
怀疑进水机子 拆开之后不是  测量没有短路 那就加点 测量 各个电感都有电压 唯独集显没有
下载图纸看看吧 什么待机供电啊 开启啊 都有电压 怀疑bios问题 刷了个南桥的不行 bison排除
然后就查集显这块吧 也没别的办法了 cpu 内存都换过 不行的 就在这时 我拿起板子 仔细观摩后

放大后你会发现 14脚忘左边数12脚腐蚀了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都知道 下面的结果了吧  我果断拿起手机一顿拍 飞好线还是拍 知道拍亮

新手学习 老手勿喷
附带图纸 点位bios

网友A:
进水的机器 一定要仔细观察

网友:
供电线断了吧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6288  上面 图片 不是写的  清清楚楚吗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 一定要仔细观察

嗯嗯  谢谢大神 指点 啊  谢谢

网友:
修电脑就得细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