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 ??这个点位图打不开啊 ?急修一块主板

楼主(2016-04-3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401-1-1.html

网友:
先说说你用的什么软件打开的?

网友:
网上面下的  后缀是FZ

网友:
測試過這兩片點位圖,確定都可正常打開的.

网友:
用新版fz 打开工具

网友A:
请教软件在哪里下  安装要不要改什么设置    我百度里下的 安装了 改一下电脑时间可以打开了 但看不到点位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软件在哪里下  安装要不要改什么设置    我百度里下的 安装了 改一下电脑时间可以打开了 但看不到点 ...

fz文件放在fab文件夹里 crlt+f10打开 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z文件放在fab文件夹里 crlt+f10打开 ok

谢谢  没用新过 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没用新过 我去试试

恩,好的,你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