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60P 版号 DATWH 电流0.00 0.002 不上电

楼主(2016-04-30):
机器 死LOGO
拆外设,无果
加焊了一遍EC,不上电了
待机电流0.00  按开机键0.02
按开机键 3  5 V出来了

EC 的VCC  RST 都正常 ,且上电池,有充电灯和充电波形
查EC  ACIN  LID RSMRST 正常 ,EC 有发出DNBSWON到桥,有跳变

换EC无果,刷过几个BIOS,无果

在看开机键的时候,南桥有发出 SUSB  SUSC

测EC引脚也正常收到

在EC收到 SUSB SUSC时,EC没有发出SUSON  和MAINON

ECVCC引脚没有断线,没有短路

应该还是EC部分的问题,求助? EC还缺少哪些条件!

网友:
EC被你焊坏了吧

网友A:
这个没遇到过~我还处于学习中

网友B:
卡LOGO,怎么是加焊EC的?加焊后不出SUSB/SUSC了
重焊EC、刷BIOS、换EC

网友:
EC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遇到过~我还处于学习中

问题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LOGO,怎么是加焊EC的?加焊后不出SUSB/SUSC了
重焊EC、刷BIOS、换EC

你说的3步我都做过了@

网友:
这问题搞大了 我觉得可能还是EC那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板层微短导致的

网友:
EC估计挂了吧

网友:
ec被你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