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用错充电器 开机定屏 红屏

楼主(2016-04-30):
苹果5S用错了IPAD充电器5V 2.5A的   冲一会自动关机  在开机定屏 有事红屏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一直用IPAD充电器充我的5S没有出现问题,楼主的充电器是原装的吗

网友:
原来也是一直用IPAD的充,没出现过问题。估计就是U2出问题了,这B管子极容易坏

网友:
应该不是充电器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