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81 V27保护

楼主(2016-04-30):
一块七彩虹C.H81 V27主板,放置半个小时放电,通电开机能走到操作系统欢迎界面,然后就重启了,风扇转一下就停,循环3-4次就彻底保护,无法开机,拔下24P电源短接开电源,然后再插回主板就会不停重复风扇转一下就停,循环3-4次就彻底保护
供电芯片?桥?

网友:
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糊 正常思路维修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各电压的波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

网友:
估计那个电压有问题。具体要按照时序来

网友:
这种情况像是某路电压不稳定造成。国产的板子没图不好修,能做的就是不停重启的时候用示波器量一下是不是某个电压没有了,没示波器用表量下也行,如果是掉电太快表是量不出来的,量不出来的情况下只能先刷个BIOS,再看看25M有没有起振。

网友:
先检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