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龙tamron 18-200镜头拆解教程

楼主(2016-04-30):
腾龙tamron 18-200镜头拆解教程

  腾龙tamron 18-200镜头拆装方法/步骤:

  1、腾龙tamron 18-200镜头整体图。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1

  2、拆下tamron 18-200镜头后盖的四个固定小螺丝,轻轻掀起后盖,注意不要扯断镜头和后盖的排线,取下三层垫片。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2

  3、tamron 18-200镜头后盖和里面一块电路板焊接,电路板上两颗固定螺丝和三根排线卡扣,三根线都是卡上去的。首先拆下两颗螺丝。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3

  4、依次卸下三根排线的卡扣取下后盖。注意电路板有卡扣,回装的时候如果没有卡上,镜头后盖会翘起来。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4

  5、拆下本层的四颗固定螺丝,取下本层。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5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6

  6、注意“自动-手动”转换开关部分和齿轮的关系。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7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8

  7、卸下本层后就露出了马达部分。拆下马达部件的三颗固定螺丝,取下马达。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9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10

  8、卸下马达后就是焦圈了。拆下长焦旋转圈4颗固定螺丝,取下焦圈。

  注意:上面部分和对焦筒是可以相互移动的,右边上盖有个圆口正好是对着数字18的,这点很重要,后面回装的时候没装好,对焦刻度就不准了,而且筒上的“LOCK”开关会锁不上。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11

网友:
  9、观察排线与各个旋转层的关系,做好标记。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12

  10、记住卡口位置和排线位置。图片前面这个铝卡件就是变焦拨杆,边上有颗圆形定位螺丝(背面还有一颗)。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13

  11、记住电刷位置。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14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15

  12、取下侧面的两个圆形的固定螺丝和铝卡件。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16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17

  13、提起第二层,拆下三面固定螺丝和里面的背件。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18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19

  14、拆下底部的滑动部件三个和里层的固定背件。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20

  15、取下电刷旋转圈。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21

  16、旋出镜头,旋转找出里层三颗滑动螺丝,将它们都拆下。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22

  17、记住拆下时的位置,便于安装。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23

网友:
  18、拆下纵横排线圈。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24

  19、记住两排线位置。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25

  20、拆下上镜头侧面黑白色六颗螺丝和背件。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26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27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28

  21、取下上镜头和快门马达。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29

  22、深层拆解马达部分。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30

  23、腾龙tamron镜头拆解完毕。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31

  安装时按拆解倒着的顺序操作。注意:安装关键部分图解: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32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33

  电路板卡口。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34

  腾龙tamron镜头安装完成。

腾龙tamron镜头拆解 图35

网友:
太精细,不敢拆

网友:
这东西是个细致活,要是我肯定拆坏没商量

网友:
现在修这个真的不多了,

网友:
单反还可以 卡片机死的太惨了

网友:
哎呦 我的天呐,简直了。拆都不敢拆

网友:
做的真是很精密!!

网友:
楼主 不是太专业

网友:
辛苦了,这拆开还能用啊?报废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