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i1904pc 掉件,谁知道,知情人发个图或型号

楼主(2016-04-30):
pwi1904pc C835

网友:
网上找一下高清的图,看能不能有

网友:
这个只有看看网上能不能找到图片看看

网友:
具体是在哪个位置。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你图上缺的无极性电容可不装

网友: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电解电容呀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8705-1-1.html
替你找一下,这个是一个高压电容,2KV以上,小小的电容就行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上面的板子

网友:
这是PWM芯片周围电路,查一下PWM芯片PDF。

网友:
型号是三星E1920,我找到相关帖子了,也有人这个爆了,是68K 1000V

网友:
关键没这电容,换个222 1000V的 14V 5V会慢慢地减少,不上么,只能开一次机,第二次就没电了,过一会就又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