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61独立显卡加焊后外显内亮屏不显,后来重植三次发现显卡供电短路详细请看

楼主(2016-04-30):
今天接到一台T61的机器,客户说点不亮,结果我用可调电源点亮了,就是快要进系统时花屏,当时也没有外

接,报价客户走了。这个机器一看就是黑胶的,以前THINKPAD黑胶的我都是加焊的,而且成功率一直都是1

00%,我是用红外BGA做的,控制得还是比较好的。不过这次搞大了,加焊后外接正常以为正常了,就准备

烤机,接液晶屏,结果亮屏不显,傻眼了。然后回忆了一下,当时加焊好了的时候就觉得今天温度是不是有

点低了。。。。没办法重新加焊,完了,爆珠了。好吧那就搞下来重植吧。当我重植搞好后上电,结果一上
电就电流就回下来了,难道短路了,一测真短路了,无奈之下就把显卡搞下来了,测了一下,显卡不短路,
主板也不短路,然后又重植两次还是短路。唉。。。。搞死了。。。好累啊。。。怀疑显存有问题也搞下来了,还是短路。。。有人说北桥可能爆珠了,感觉应该没有啊,包得很好的,至少也看不到爆珠啊。。。只要上显卡显卡供电就短路,北面电容短路,显卡芯片上面的电容也短路。。。大家帮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要不然真的就要换板了。。。觉得好失败。。。呵呵

网友:
显卡彻底坏掉了撒 这个显卡把握不好拆下来就坏了 直接换吧。

网友:
显卡拿下来测显卡没有短路啊,而且主板也没有短路啊。

网友:
哈哈  点背  换显卡吧

网友:
是不是你的显卡上反了呢?

网友:
这个不是显卡就显存,不会到北桥上面去。

网友:
显卡做上去后,我测了一下北桥上面的电容有两个电容也短路了。

网友:
有可能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