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开机不显,来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6-04-30):
联想E430上电到1.1回到1.0不显,内存AD波有,无集显供电,刷过双BIOS(刷了两套了,刷上都是上电直接到0.9不跳变,无SMBUS),风枪吹过南桥,显卡不行,谁给点思路
显卡

网友:
最好先把CPU 内存先排除下。

网友:
这个要原BIOS刷的啊

网友:
你可以刷一个修改的BIOS,安时序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