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9-D3 REV:1.0艰难维修

楼主(2016-04-30):
故障:通电后断电重启,偶尔亮机
解决:这几天摸了几片Z77,z68的技嘉大板,感觉维修难度增大了,很多时候没什么方向,大多都是掉电重启
开始走了好多的弯路,刷过BIOS,查供电,均正常,心里越查越没底,就放一边不看它了。第二天上班,还是盯着板没思路,哎,把南桥散热片取下,见到疑点,
一个发黑的小电容,去掉,断线了,飞线,修复,现在想起来,纯属是运气呀,怎么修这板没什么思路,目测法很重要呀,把BIOS发上来让大家

网友:
希望各位能给小弟加分,谢谢了

网友:
楼主这运气绝对了 我有一块Z77的板子 有时候莫名其妙短路一样但是查不出来哪里有问题 有时候又好了

网友:
不错的一个经验,标题写错了是Z77P不是Z779

网友A:
图纸上看了一下,这个电容是3V滤波的,不装也不会影响的,主要原因还是在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看了一下,这个电容是3V滤波的,不装也不会影响的,主要原因还是在断线

是的,主要是那电容发莓,焊盘短线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思路,原来还有这一招的,目测法还是很重要的,不要什么事都刷BIOS!

网友:
好运气啊!!

网友:
楼主这运气真不错

网友:
楼主这运气绝对了

网友:
楼主你的板号 写错了   我现在也有一块,是不触发的,待机条件都有,还是不触发,这个开机针是不是直接进桥的啊?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B:
现在的主板都很难修。

网友:
有时修机器还得看一点运气,有些不起眼的地方坏了如果不是有明显的痕迹很难看得出来,以前修过两片华硕不认SATA硬盘的主板,能查的供电正常,耦合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本来放弃后来仔细看另一片南桥边上有一点烧断线的痕迹,补线回去OK,另一片也没有任痕迹的同样故障主板也通过对比这一片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主板都很难修。

我觉得主要是现在Intel系列都加入了Manageability Engine,把电源管理做复杂了,所以就不如以前好修了。从功能上来说,确实是丰富了不少,最早的AT电源简单粗暴,只有开、关和复位,断电了还需要手动按按钮关机。而现在的芯片,各种S3, S4, S5中间状态,STR,STD,待机节能什么都加进去了,从客户角度讲带来了不少便利,合上笔记本就走,电脑自动待机;打开就用,自动复原,不过这就让电源管理复杂了,各种状态之间跳转,上电顺序什么的,都比以前复杂了很多。

网友:
看来观察很重要啊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