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 开机点亮过LOGO 关机的解决

楼主(2016-04-30):
E420 开机过LOGO 关机 ,版号是10282-3 。先换通病芯片,BD95280,故障现象一样,又刷了BIOS,还一样。怀疑温控电路的问题,打开图纸,找到温控芯片,U2801 , 15 16脚是显卡温度检测输入脚,短接两个引脚开机测试OK 。 个人认为是显卡有脱焊或显卡内部温度传感器有问题造成的,欢迎大家点评。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的少。可以借鉴下 以后。

网友:
为什么过LOGO后关机呢,而不是滚动条之后关机 ,一般过LOGO关机的故障我先查开关

网友:
开关去掉了用镊子开的机还是关机,所以就没测开关了

网友:
以前是把显卡供电断掉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多见的,不过我们都是做显卡的。既然已经虚汗了估计也用不了多久了的。

网友:
这里有一块和楼主差不多的温控芯片,待机不出3v5v,7脚电压被拉低了,是温控芯片坏了吗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是这显卡温控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不会返修吧这样

网友:
短接两个引脚开机测试OK   短接是什么原理啊/.不懂.楼主解释下

网友:
没遇到过,不会返修吧

网友:
还是换显卡稳定点

网友:
亮机后很多是温控引起掉电看来

网友(2018-12-09):
如果是过logo就关机  我下意识的想法就是开关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很少见的问题,应该不算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