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3 独显改集显 报警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4-30):
同行送来 DELL 5423 版号是11289-1 ,客户跟他说是摔过点不亮了,同行加焊了显卡可以点亮,卡在LOGO 不动了。拿过来先刷了BIOS ,现象没有改变,于是把独显供电电感去掉,开机点亮正常进系统,于是装机,快装完再点,机器报警6声,进系统就不报了,原来上次测的时候没插喇叭。问了DELL 售后的人,说报警6声是显卡报错。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集显的BIOS .最终想一下能把报警去掉,正常使用还可以有声音就可以了。图纸也找不到,声卡是HD92HD94 ,参考HP CQ32 图纸,测到此声卡PC-BEEP 引脚是12脚,将12脚对地短接,测试OK

网友:
那这算不算掩耳盗铃?

网友:
直接干了报警脚位啊牛!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见可以用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以后遇到可以用到  不过既然有双显卡  那么bios应该有显卡的切换模式吧   切到only UMA选项应该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掩耳盗铃 不错

网友:
我晕改集显,好麻烦,不过能学到很多经验

网友:
原来报警的来源是固定的脚位,原来把独显供电去掉就行了,厉害

网友:
声卡还能用的话不错。

网友:
都是高手啊。厉害厉害

网友:
关键是播放音乐声音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这活做的PL

网友:
单独去掉独显供电电感就可以了吗?  下次试试!!

网友:
改显卡还可以这样改,在迅维学了好多东西啊。

网友:
一般这样子好判断吗

网友:
你不试着修修显卡啊修好了就好了。不好就当练手了,再用你这个办法。

网友:
正好有一个,借鉴了

网友:
不错下次遇到了看看,改集显还是要有的有时掉点货显卡成本高

网友:
直接对地,断开不行吗

网友:
楼主很厉害 pcbeet脚位

网友:
原来还可这样弄,谢谢楼主

网友:
来自: 中国
12脚对地?那11脚呢。这引脚定义什么意思?

网友:
干了报警脚位

网友(2017-02-28):
这个直接断开独显供电?改集显这么方便这个板

网友:
只要正常使用这样做也未尝不可

网友:
如果所有本都设计成这样就好了

网友:
依楼主方法解决一台机子

网友(2018-01-01):
还能这么搞,声音会有影响吗,比如其他的报警声也不响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