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M-D3H (rev. 1.0) BIOS

楼主(2016-04-30):
GA-Z77M-D3H (rev. 1.0)  bios百分百OK 放心下载

GA-Z77M-D3H (rev. 1.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不错    谢谢了

放心下载  应该的

网友:
为啥我刷了卡反复4F重启  我刷回我以前的就可以..我以前的就是串口认不到

网友(2020-09-20):
ZHEEG BIOS 我刷了 也不行

网友(2024-03-28):
53内存不过,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