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特别烫,求思路

楼主(2016-04-30):
故障 触发不亮
DELL inspiron 5520
板号 QCL00 LA-821P
南桥是 SLJ8C
这几天老碰到这个问题,今天是第二台了。触发后电流跳变一下,就停留在0.9左右。看似亮了,其实就差最后的一嘚瑟。
另一个是三星的版号是QCLA4 LA-8861P.求助?
触发不亮

网友:
信号都出来了吗

网友:
我现在的水平只会查供电 不会查信号。

网友:
光查供电不行的,还要查信号,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
那个南桥 本身是有温度的 如果手能承受住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还是要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