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LXV2 终于跑码了,但是慢,显示10秒关机

楼主(2016-04-30):
一块P5G41T-MLX V2 不跑码,更换CPU风扇插座下的822无果,测EPU芯片开启电压没有,测完所有822都没有过大电阻,后见排姐就测,发现电源插座旁的102不正常,从料板找了一个更换,跑码了,但是慢,显示10秒关机,显示容量如图,请求帮忙

网友:
usb报错,查下

网友A:
USB的问题,这种一般查供电   还有就是USB-OC#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问题,这种一般查供电   还有就是USB-OC#

谢谢回复,供电正常,插PS2键盘进去保存,重启就好了,开始只插USB的。不解怎么会这样的提示画面

网友:
谢谢,插PS2键盘进去保存,重启就好了,开始只插USB的。不解怎么会这样的提示画面

网友B:
LZ你USB能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USB能用了吗?

可以的,没问题,数据阻值600多

网友C:
USB 跳线帽 都插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跳线帽 都插上了吗?

都插上了,修好了,谢谢。

网友:
直接查USB-OC#这个信号

网友:
USB过流保护了,查下板上所有USB接口是不是都有5V供电,供电正常了就查USB_OC#这个信号的电压

网友D:
我也有块,822不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块,822不好测

在板上测看看,没大过822就先别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