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电池维护保养方法详解

楼主(2016-04-30):
数码相机电池维护保养方法详解

  电池是数码相机中的关键中的关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要想拍得顺心,一块强劲的电池作为后续电力提供是必不可少的。但数码相机的耗电问题是个大问题,如果数码相机电池要得不到很好的维护和保养,用不了多久就会失去强劲的动力,数码相机电池的保养尤为重要。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下数码相机电池的维护保养方法,供大家参考学习。

数码相机电池 图1

  对于一块(节)数码相机电池来说,使用的时间长短,不光与其质量、电量有关,其实与用户的使用操作同样有很大关联。大部分用户每次用完相机之后都是习惯性的放在摄影包里面,或者放在柜子里面,电池并不拿出来单独保存,这种做法听起来似乎没有问题,但不利于数码相机电池的保护。其实电池的保养要注意的细节有很多。

  一、数码相机电池的种类

  数码相机主要是靠电池提供电源,以维持正常运作。数码相机电池可选用干电池、碱性锌锰电池、镉镍电池、氢镍电池、锂离子电池以及锂电池等作为其电源。

  ①碱性锌锰电池

  市场上很容易买得到的5号电池,它没有经过特殊的材料和技术改造,使用这种电池的数码照相机多为低端产品。市场销售面广,电池的价格也不高,但技术普通,其供电量和持久力差,有的时候,它的电不足以带动数码相机的启动,甚至会对数码相机造成影响。

数码相机电池 图2

  ②镍氢电池

  镍氢电池是早期镍镉电池的替代产品,相对于镍镉电池来说,镍氢电池大大减少了镍镉电池中存在的“记忆效应”,使用更加方便,循环使用寿命更加长久(可达1000次)。此外,镍氢电池还具有电容量高、放电深度大、耐过充和过度放电、充电时间短等明显的优点。最重要的是镍氢电池不再使用有毒的重金属作为材料,可以消除其对环境的污染。在实际应用中完全可以替代镍镉电池而不需要对相机进行任何的改造。

数码相机电池 图3

  ③锂电池

  锂离子电池价格比较高,具有重量轻、容量大、能量密度大的优点,与镍氢电池相比,锂离子电池比较轻便,而能量比却高出60%。正因为如此,锂离子电池成为现在数码相机主要使用的电池之一。此外,锂离子数码相机电池几乎没有“记忆效应”以及不含有毒物质等优点。

数码相机电池 图4

  锂离子电池和锂电池性能都比较好,只是价格略高一些,但是锂离子电池的充电器必须要“专用”,它不能与其它电池的充电器兼容。碱性锌锰电池,虽然单价低,消费者买得起,但其寿命短,长期使用让普通消费者也难以承担费用。相比之下,镉镍电池、氢镍电池是目前在制造技术上较成熟,价格也较合理的蓄电池。

  二、如何延长数码相机电池的使用寿命

  如果半月以上不使用相机的话,最好把电池从相机里面取出单独存放,保存的环境最好是干燥和阴凉的地方,而且不要将电池与金属物品存放在一起。而且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数码相机大部分都使用锂电池,它的存放相对方便。需要注意的是长期不使用的话,最好每隔2个月,激活一次电池,冲放电一次,这样能够有效的延长电池寿命。

  注意:一定把电池单独存放,保存的环境最好是干燥和阴凉的地方。

数码相机电池 图5

  而镍氢5号电池最讨厌的就是记忆效应,这种效应会降低电池的总容量和使用时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储电荷会越来越少,电池也就会消耗得越来越快。因此,应该尽量将电力全部用完再充电,每次充电一定要充到最满才能断电。

  注意:将电力全部用完再充电。

数码相机电池 图6

  如果使用碱性电池,一定要记得及时取出,一旦长时间不使用,电池很容易淌水腐蚀电路,相机就会报废了。

  切记!在使用完数码相机后,一定记得取出电池,以免出现电池流液现象而损坏机器。

数码相机电池 图7

  而使用可充的镍氢电池和锂电池,电池的充电是很有讲究的,刚买回来的电池一般电量很低或者无电量,首次充电一定要充足。锂电池的充电时间一般要超过8小时,而镍氢电池充电时间一般要超过16小时。而要达到最佳效果,也就是使电池达到它的最大电量,一般要反复充放3次以上才可以。电池在用三次后,最好把电量完全放尽再进行充电,尽量不要在电池还有残余电量时反复充电,不然会缩短电池寿命。电池充完后一般比较热,最好待电池冷却后再装入相机使用。

  注意: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千万不要放电,否则会破坏电池结构,损耗电池的使用寿命。

  为了避免电量流失,使用镍氢电池的用户,在充完电取下数码相机电池后,不要让电池的正负两极同时接触导体,比如说不要用手指同时接触电池两端。

数码相机电池 图8

  而使用锂电池的用户,应该尽量保持相机电池盒内的电池正负极接触点的洁净,必要时可以使用干燥的拭布轻轻擦拭再,装入电池。即使是使用锂电池的用户,在长时间不使用数码相机时,也要将其完全放电后,取出电池,存放在干燥、阴凉的环境下。

  注意:无论是使用镍氢电池还是锂电池的用户,最好都不要将已充好电的电池放在皮包、衣袋、手提袋或者装有金属物品的容器中,以防止短路。

  三、数码相机电池省电方法

  如果使用的是不匹配的数码相机电池或是不注意节省,电池就会在你没拍摄几张照片时耗尽。以下办法可以节省数码相机电池用量:

  1、少开闪光灯。

  避免频繁的使用闪光灯。如果您不是专业的摄影人士,除非是在看不见五指的黑夜,普通白天的光源强度对于一般的数码相机来说,是足够的。

数码相机电池 图9

  2、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变焦操作;

  变焦相机镜头的一伸一缩,非常耗电。可以多动动脚步,用“人工变焦”的方式取代“相机变焦”,以节省电量。

数码相机电池 图10

  3、别让显示屏一直亮着。

  如果在数码相机电池电量不多的情况下,可以关闭LCD屏,用取景器来调整画面构图,对于一部数码相机来说,LCD应该算是最耗电的部件,一般数码相机,在关闭LCD屏后可以使用的时间是原来时长的3倍左右。

  4、少用连拍和录像。

  尽量少用连拍功能和动态影像短片拍摄功能,因为这些功能的完成是利用机身内置的缓存来暂时保存所拍画面,所耗电量很多。

  5、切忌频繁开、关机。

  不少用户知道显示屏一直亮着很耗电,所以在使用中为了节省电力,就频繁的开、关机。其实频繁开、关机浪费掉的电力可能比高亮显示屏消耗的还要多,尤其对于镜头口径较大,又需要大幅度伸缩的相机来说,开关机非常耗电。大多数数码相机都有自动关机选项,这项设置不宜设置得太短,否则容易导致频繁开、关机。当然人为的频繁开、关机也应该尽量避免

  通过以上介绍,想必大家对数码相机电池的维护保养有了更多的了解,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关于电池一概的做法是放光电之后再充饱。然后 就没有然后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