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声音时有时无的维修。

楼主(2016-04-30):
客户送来一东芝L700,说声音时有时无。已做过N次系统,排除系统故障。

因为之前看到老板修了一个东芝L536的机器也是没声音,原因是耳机接口旁的一个防静电稳压二极管击穿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果断拆机。上迅维下图纸,打开图纸就开始找这个稳压二极管。找啊找啊找。。。。。。没有此二极管
然后打开微信找到迅维公共号,通病查询。大神们说这款机器的声音很容易坏掉。。。哦,摸摸板子上的桥好烫手啊!
我就想会不会是桥出问题了,导致声卡工作不正常呢?问问老板是不是桥的问题,老板说这个跟桥没什么关系。
装机听歌试试,三五分钟声音就没了。插上耳机接着听声音持续有,拔掉耳机声音又出来了。
看看图纸吧

找到Port_A#这个信号。不插耳机是3.3V,插耳机就会正常分压。
插入耳机声音持续有,拔掉耳机过一会声音就没了。两个可能喇叭有问题或者就是声卡的问题。
测两个喇叭的阻值都是OK的。

找到声卡输出到喇叭这路,在CN5这个接口的4个脚分别打阻值,其中有一个脚617左右相对其他三个脚624左右偏低。每个信号出来都有个滤波电容,C119这个电容连接的这个脚正式值偏低这脚。拆掉C119再打阻值还是偏低。。。看来就是声卡问题了。
找料板,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呀。去同行那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最后在老板的盒子里发现了一个崭新的CX20587-11Z声卡芯片。
由于是QFN封装的芯片,焊接比较难一些。就照着在迅维学到的方法慢慢焊上去,焊上去后让老板检查一下。老板检查后说应该没问题,上电试机。
进系统了,怎么声音图标检测这么慢老是没响应。到点下班了。
第二天早上一来再开机,放歌听。声音出来了,放歌20多分钟也没掉。插拔耳机试试。。。声音怎么又不正常了呢???
再拆机,加焊一下声卡芯片试试吧。装机试机几天声音正常!
修此机得到一个经验,有些机器桥烫手并非就是它真的坏了哈。。。迅维公共号查通病这功能真不错!赞一个
大家帮忙加分哈。谢谢啦亲!

网友:
说了半天没焊接好 并且打个广告

网友:
焊工是关键

网友:
什么嘛,就是声卡挂了是吧

网友:
最后查到左右声道时测出故障
没有图纸,这个本还真是难查

网友:
声卡IC 不良了

网友:
跟G460 差不多

网友:
最后就是声卡芯片坏了,后来楼主还没有焊接好。

网友:
楼主的焊工还是得多练练啊

网友:
声音故障修得少,遇到看看

网友:
照你这么说   不用换声卡  开始直接加焊就能好  ——,

网友:
靠!!!牛人啊!我不修这故障的

网友:
声卡很不坏的。

网友:
又是通病机器一个

网友:
话是一堆了一班也是从声卡芯片开始阿

网友:
楼主啊!看来你的焊工不怎么样啊 !得加强练习啊!

网友:
大神,我来给你加分了,你猜我是谁

网友:
焊工练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