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 12v侦测电压高 通病

楼主(2016-04-30):
今天店里来了一个客户没拿电脑过来、就带了一块主板、说电脑自己装系统的时候看到12V电压高变成14V15V了、装完系统进不去、问能不能修、我一看是华硕的板子。心里有底了、因为以前在论坛看到过这种问题、跟他说这电压高会烧主板烧CPU的、然后报价100打发他走、上电一看、果然12V高了报警、万用表量电压很正常、
跟论坛看到的情况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8187-1-1.html、按照这位大神的方法拆了两个12V侦测电阻 然后跟5V电容连锡、上电再看、好了 感觉这个应该是个通病、希望下次维友们碰到这种情况直接秒杀吧 、

网友:
是电阻变质吗

网友:
其实就是那两个电阻阻值变了

网友:
是的、阻值变小了

网友A:
这应当算是移花接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当算是移花接木了,,,,

是的、直接让12V去检测5V那路去了

网友:
分压后的检测电压是一样的,可以直接过去,真该感谢强大的迅维网。

网友B:
看不到在哪里啊  楼主下次能不能圈多来 这样好看多了

网友:
电阻原来记得有个特性就是变大,现在都是变小了。
不过这样移花接木还不是不大好,收了钱还是麻烦点弄两个分压电阻好点。市场就是这样你敷衍来我敷衍去的,勿以恶小而为之。

网友:
12v 提示电压过高 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在哪里啊  楼主下次能不能圈多来 这样好看多了

你去我给的那个帖子链接看看、那里面有

网友:
捡到便宜了~

网友:
分压好的电压应该是多少?是2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我给的那个帖子链接看看、那里面有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块P8H61大板,也是这个现象,明天去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