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进水维修触发掉电,白屏

楼主(2016-04-30):
惠普g4进水触发掉电 白屏
  版号 DAR13JMB6COrev:c
刚接到机器就感觉到一股发霉的味道,
通电测试触发电流0.5A左右循环掉电,发现是后级短路造成的触发掉电,
给客户报价同意。然后拆机测试,拿到板子的那一刻,我崩溃了,怎么形容我的心情,(好似我在玉市场买了一块玉料石回家切开一看是块石头)
蒙圈了!!不过现在没那么强烈了。
发现被修过的痕迹一片狼藉,有缺件,进水腐蚀被扣掉可能

测量待机正常各项电压测试阻值均正常。尝试补件

发现白屏,拆屏测试各项供电,其中的LCD-VCC一个屏供电只有0.8左右
打开图纸看到,瞬间就明白了
Q1是N沟道增强型MOS管,测量LCDOND3.3v那就是Q1坏了
更换后好了!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图纸贡上

网友:
思路不错.以后我也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维修

网友:
触发掉电修了哪里?

网友:
触发掉电修了哪里呢?补下缺件的就好了?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洗洗和换个小管算好的了

网友:
MINI 210-1199DX。也是触发掉电。一开机就掉电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G4

网友: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