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D101TX OSAMU2_SHB_HPC MV MB V1原厂解决开机慢

楼主(2016-04-30):
HP 15-D101TX OSAMU2_SHB_HPC MV  MB V1原厂解决开机慢

HP 15-D101TX OSAMU2_SHB_HPC MV MB V1原厂.zip

网友:
下来试试  马上回复结果

网友A:
这个刷了半小时掉电  我的机器不是散热问题。  还说不清 一定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6-06-07):
好用吗 是15寸的机器的?

网友(2016-07-28):
行不,有人试过吗?

网友:
会掉电不,,,,,,,,,

网友:
我的刷完掉电呢。有没有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刷了半小时掉电  我的机器不是散热问题。  还说不清 一定是不是BIOS的问题

我的也是,之前开机不显示,刷了后,半小时掉电

网友:
我的不亮机 下载刷了试一下

网友:
哎呀 没金币了

网友:
是双BIOS吗?8m的?

网友:
BIOS可以用  亲测

网友(2016-10-01):
我也是半小时掉电。。不能用

网友:
这个确实吊大胸弟

网友:
30分钟准时掉电,有的刷了还不亮。

网友(2016-12-05):
  我刷了 差不多5分钟左右就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之前开机不显示,刷了后,半小时掉电

你这款机器后面解决没有啊 ,我刷了这个BIOS也是开机半小时掉电

网友:
原样子这款机只能用原机BIOS合成了

网友:
刷了。 风扇转的快。 不晓得是不是和我换桥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