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0.5掉电,走弯路了

楼主(2016-04-30):
型号:hp 4720s
板号:h9265
故障:自动上电0.5左右
----------------------------------------------------------------------------------------------------------------------------------------------------------

--------------------------------------------------------------------

主板是二修机,原故障进水,无待机。后同行修好可以上电,但到0.5快速掉电。
初步怀疑是cpu供电
外观检查,打值未发现异常,用示波器测各大供电。

+5V_PWR

+3D3V_PWR

内存供电+1D5V_RUN_P

+1.05VS_VTT

1.1_PWR

cpu供电
这时候开始走弯路了,。以为cpu供电是不正常的,加了滤波电容,换了cpu供电芯片,查了cpu供电芯片的各脚电压,测vid引脚发现异常,46脚vid2,48脚vid0,电压都是从1v降到0v。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把cpu供电的波形发给黄老师,说是正常的。
中午吃过饭,抽根烟思考一下。假设cpu供电正常,那么引起掉电的大概有一下几种情况:
1.缺二级供电
2.后级有短路
3,温控电路
4,不跑码的掉电

首先测量各个二级供电都正常,打值也都正常,那先按不跑码维修,先从cpu供电的pg查起

测时钟芯片的供电正常,开启25脚 3.3v正常,16脚cpu_STOP#高电平正常,27脚CLK_XIAO_OUT有电压无波形,28脚CLK_XIOA_IN无电压
仔细观察发现28脚的谐振电容颜色不正常,被同行换错了,

亮机

网友:
最后还是回到正道了,修好就好,长经验教训

网友:
图文都有很好

网友:
楼主厉害  这种故障都解决的了

网友:
这种故障没示波器还搞不定  示波器用的很好

网友:
这波真会玩,谐振电容换错导致的故障也能查到,实在是高。

网友:
示波器抓波就是方便

网友:
这种问题没示波器真不好修

网友:
耐性真好。关键思路清晰就好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在想 着么多毛刺 是滤波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熟练

网友:
额 我拆掉一个谐振电容待机电流不正常。0.7多 本来0.2的

网友:
最终是时钟一脚的谐振电容由于上家换错引起的故障
如果上家换对了,就体现不出你比他强

网友:
楼主棒棒哒  信号名手误哦

网友:
牛比啊 呵呵 赞一个

网友:
楼主思路够清晰    示波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