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B75M-A

楼主(2016-04-30):
B75M-A 不插内存不掉电 插内存过内存就关机

网友:
是不是因为亮机了报错,USB_OC#15秒关机啊。

网友:
没亮机 掉电?

网友:
这个有没有PCI槽,能不能用跑码卡,。。。

网友:
是显示了掉是还是没显示掉电?如果没显示掉电那么就没过内存,查下内存的SM总线的两个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