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暗屏维修。

楼主(2016-04-30):
如题苹果A1466
2015年的电脑。
  故障;暗屏
  机器;外地寄修。二修。
前天修了接近10台苹果吧。  还有一台没有搞好。
  好了不废话了。进入主题。、
板号;820-00165

       收到机器。发现很多进水的痕迹。还有焊接的痕迹。
首先测量屏接口看图
3.4脚。PPHV_S0SW_LCDBKLT  无主供电。看来是升压没有起来。
查;18,19脚L8304电压正常。
然后在查LED_RETURN_1  6脚-11脚。阻值是否一样。看图。

看图。1-6脚直接去升压芯片。

直接从料板上面拆了升压出来。直珠好了。
装上去。故障依旧。。
  阻值还是一样的。
测了一样电阻。然后有一个不是0欧的看来是腐蚀变质了。
  R7722    换了一个0欧的之后。阻值正常。
     但是还是一样的暗屏。
3。4脚还是没有电压。
  看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PPHV_S0SW_LCDBKLT是通过D7701升压的的。
此时电压只有8V的电压。 说明升压不成功。
     直接换了D7701。  故障依旧。
  看来还是芯片条件不满足。
  我在看芯片的条件。

那么他的FB也正常。BKL_ISEN1-6也阻值正常了。
  VIN LDO  VDD也正常。
那我们在看开启。BKL_EN
通过R7731.和R7715分压。得来去升压芯片的。
我们看。
R7731的1脚。没有电压。  阻值。无穷大。
看来这里还有断线的。我们看看。
  去哪里了。PPVIN_S0SW_LCDBKLT。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L7701发过来的。  8V电压。
      然后直接飞线过去。。ok8V正常了。
我们在接屏看看。
吗的还是一样的。 暗屏、、
    想了想。  都正常了。为什么还是不行了。莫非真的有要切板改过去吗?
      在料板上面拆了个升压芯片过去
在此接上显示屏、  OK。

   成功修复。 看图。。

小小问题。 请加分吧。    技术交流QQ;775839536

网友:
速度加分。谢谢。。   图纸在15#楼

网友A:
苹果的LED供电是在主板上升好了再给屏的吗

网友:
苹果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LED供电是在主板上升好了再给屏的吗

升压好了。。在接屏吧。

网友:
小伙子可以啊 。。。。。下你在就只有修这个来钱

网友B:
最后换升压芯片好的嘛  还是改的板子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最后又在料版上拆了一个U7701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最后又在料版上拆了一个U7701号了

是的。。有拆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换升压芯片好的嘛  还是改的板子

最后还是有换的芯片、、、  板子懒得管、  不稳定。。  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有拆了一个。

换的那个是坏的吗

网友E:
进水断线 升压芯片也烧坏了。
进水的板子修起来很心烦,过段时间坏其他东西客人还得来吵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进水断线 升压芯片也烧坏了。
进水的板子修起来很心烦,过段时间坏其他东西客人还得来吵

的确是这样的 烦死人。

网友:
图纸。点位上传。模式论坛没有这个图。点我找我要把、

网友F:
进水有够惨啊 飞这么长的线哦

网友G:
楼主换了两个升压芯片啊

网友:
怎么苹果进水的升压这里坏的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换了两个升压芯片啊

s de 是的。。换了二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有够惨啊 飞这么长的线哦

二修。  肯定啦。。

网友:
升压芯片坏的很常见啊

网友:
这种芯片难换啊

网友H:
老板你们是什么地方的

网友I:
能接这么多苹果生意不错啊

网友:
简单的。。。 换几次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板你们是什么地方的

在湖北。  我现在在家里自己做。 承接全国同行笔记本维修。一修二修机器。 QQ775839536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接这么多苹果生意不错啊

我也是这个月才开始接苹果机器的。   才把广告发出去。。    有机会可以合作的。

网友J:
猛男哥你是实地出来的吗  怎么水平这么高。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A1370的屏幕一直闪,用示波器测到升压电感一边的脉冲一会密一会疏,密的时候就正常,疏的时候就不对了,应该是屏幕那边反馈有问题吧,六个反馈都正常,升压芯片那边都正常,搞了半天原来还是屏这边工作不正常导致的,查到屏幕的PP3V3_SW_LCD_UF这个信号忽高忽低的,仔细一看U9000的1 2脚被腐蚀一点,马上上焊膏啰铁一拖,漂亮了,在开机不闪了

网友K:
一天十台,这么大的量。

网友L:
楼主说明还是换了升压芯片才修好的,是吗

网友M:
飞这么长的线能用多久

网友N:
这个还是 修的挺牛逼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苹果修的比较少啊   不让 上手

网友:
说的正是,修好了开心。但返修时烦心

网友:
引用 网友J:
猛男哥你是实地出来的吗  怎么水平这么高。

不是XW实地的。 有需要加QQ;775839536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天十台,这么大的量。

  我是接外的客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说明还是换了升压芯片才修好的,是吗

第一个升压芯片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飞这么长的线能用多久

一直用咯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还是 修的挺牛逼的,,思路很清晰

谢谢。。我也是这个月才开始修苹果的。

网友O:
升压芯片是多大的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升压芯片是多大的珠啊

0.3的珠。  EC是0.35的

网友:
苹果机器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J:
一般苹果怎么收费。

网友:
苹果的机子还没修到过,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苹果怎么收费。

外地客户我都是收300的。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P:
料板你们是不是都买的打孔的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料板你们是不是都买的打孔的板子啊

是的。  都是这个的。

网友Q:
楼主在哪里干活,怎么这么多苹果修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在哪里干活,怎么这么多苹果修

就这个月有。 下个月不知道有没有。 最近跟一个专业修苹果的人。把业务谈下来了。  然后直接本来就是在家里承接全国各地同行笔记本电脑的。 承接一修。二修疑难杂症维修的有合作的请加QQ;775839536

网友R: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 1466 也是暗屏,我吧屏线接口刮了刮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 这机器有通病啊,遇到两台都是这样的,机器没有进过水!!!现在还莫名其妙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 1466 也是暗屏,我吧屏线接口刮了刮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 这机器有通病啊,遇到两台都是这 ...

  基本上都是进水坏的。  无缘无故坏。没有遇见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这样的 烦死人。

就是,你给客户修好了,过几天又出问题他又说是一样的问题没修好,听的很烦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清楚。很好学习。。

网友S(2016-06-07):
楼主看的书是什么书?【迅维】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看的书是什么书?【迅维】出的吗?
从来不看书,,,

网友:
学习了 以前只会简单换个保险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个真心赞

网友:
苹果笔记本多要钱啊

网友:
苹果这种问题很多 都是进水引起的 有时候还要换接口 就是麻烦

网友:
我等菜鸟经验又再次积累啦!!!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这里就容易坏

网友(2017-08-08):
楼主的功力好厉害啊 不知道能不能改高压

网友:
R7731连接芯片的脚位是 开启信号啊 没有电压肯定不行的

网友:
每一次看见这个苹果的就是会头疼受教啦

网友:
老司机修机水平就是不一样。快!这种情况的机子碰也不少

网友:
厉害了哥,如果直接换新芯片多省事。少不少功夫

网友:
看高手修机子 就是牛 思路也清晰 赞

网友(2017-11-21):
没想过电阻也会导致阻值偏差 学习了

网友:
楼主修板好怪 不是应该先修亮了 在修花屏吗

网友:
而且暗屏不查芯工作条件先去怀疑外部
查工作条件估计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

网友:
开启分压哪里是不是有个8v的主攻点 我那个地方没有修出来都是改的高压

网友:
牛逼啊苹果的机器修的太少了,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
厉害的楼主,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一天修十台苹果, 我晕,我一个月也修不了一台,这差距也太大了

网友:
一天修十台苹果,我去,我这一个月也修不了一台,差距太大了

网友:
楼主 我遇到 的问题解决了    感谢楼主

网友:
换升压芯片,和飞线。好家伙。感谢分享,

网友:
能修十台不错啊

网友:
苹果修多了还是挺好修的就是要买料板麻烦

网友:
感觉 料板充足才能这么搞  平常手机店 都是要从淘宝买 等个几天才能行 哎 羡慕 顶顶 楼主的实力强强

网友:
苹果暗屏这个问题修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要进水这个升压芯片都可能坏  我遇到几次了

网友:
第一次是换到了一个坏的升压芯片吗,挺经典的一个案列啊

网友:
高电压区, 进水都爱坏这里。

网友:
一直对苹果电路不熟系  总感觉会被绕晕

网友:
苹果机器和别的品牌维修方法不同啊,比较难修。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修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看的出猛男哥是个身经百战的一等高手,他的技术都是经验中磨练出来的!支持下!

网友(2018-11-30):
高手,这是高手,厉害,这也太厉害了,思路清晰!下手果断,不愧老湿机

网友:
我遇到苹果就头疼。主要是 判断问题麻烦

网友:
料板上的坏的多,会影响判断,还是买点新的吧

网友:
赞,,学习了分析很到位,给了很大的帮助,学习大神.,

网友:
A1466 这款机器问题真多

网友:
厉害啊 一天10台【苹果笔记本 起飞了

网友:
思路很清楚 先查升压芯片的条件估计更快找到故障

网友(2019-01-22):
苹果机器还是比较麻烦的,学习楼主的技术

网友:
学习了 图文都有 很容易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