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61

楼主(2016-04-30):
12V断路怎么修

网友:
12V短路好修啊,就是CPU供电MOS管芯片  然后就是电容了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先打阻值,看是否哪个MOS 管坏了,,要是有坏的先拆了,要是没有可以把电源管理芯片给拆了。

网友:
12v短路 一般是mos管 短路

网友:
你说的是短路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上管短还是下管 反正一组都要全部换了 ,要是G极和S极短了  驱动芯片也要换 ,这样返修率低很多

网友:
他说的是12V断路,是断开了,不是短路。

网友:
是断路还是短路?断路就是断线了,短路就是有东西烧掉了,你要先搞清楚。

网友:
短路还是断路啊 拆12V相连的原件 MOS 电容就可以修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