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770暗屏

楼主(2016-04-30):
客户说正常使用,第二天开机就这样。此机屏是超薄LED,直接下了个拆机的屏。到货测试,还是一个鸟样。暗屏。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LEDd有3.3V的供电

网友A:
测量屏35 36脚 2个都得3.3 如果没有 直接接到屏3V供电上  如果有查40脚有无19V  就这3个条件 简单的很

网友:
测得时候注意点 别短路了哦

网友B:
维修事先要判断呀,你不判断就直接购屏呀

网友C:
暗屏算好修的吧,,,LED19V   3v开启和ADJ  看哪个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屏35 36脚 2个都得3.3 如果没有 直接接到屏3V供电上  如果有查40脚有无19V  就这3个条件 简单的很

你好,这是个30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算好修的吧,,,LED19V   3v开启和ADJ  看哪个没有

换过屏,应该可以排除是屏的问题。会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维修事先要判断呀,你不判断就直接购屏呀

大佬,能别吐槽吗?说个有意义,这个是富士通P770  30针的。请问你有图纸或者办法吗?

网友:
屏型号是LP121WX4TLA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屏35 36脚 2个都得3.3 如果没有 直接接到屏3V供电上  如果有查40脚有无19V  就这3个条件 简单的很

型号是LP121WX4TLA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能别吐槽吗?说个有意义,这个是富士通P770  30针的。请问你有图纸或者办法吗?

屏接口定义、、、、

网友B:
27——30脚查一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30脚查一下,有没有电压。。

好,等会我测测,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7——30脚查一下,有没有电压。。

都只有3.18V

网友B:
在主板上查这个电压吧,它不应当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主板上查这个电压吧,它不应当这么低,,,

没图纸,不想查。也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有没有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