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2c330触摸不能开机怎么破?

楼主(2016-04-30):
三星ls22c330触摸不能开机,座子是好,驱动板上14V,按键排线3.3V正常,BIOS也有3.3V,请教各位有可能是BIOS问题吗?

网友A:
已经触摸板是好的,交换后试了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这个可以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触摸板是好的,交换后试了可以正常开机

换开关板解决?

网友:
这种东西只能用排除法

网友:
问题在驱动板上,BIOS已经刷了,还是一个样,按键条也交换试了,触摸都正常。

网友:
那是好了还是没好?

网友:
那里那里出问题了?问题解决了冒?

网友:
就是没解决啊不知驱动板哪里有问题

网友:
搞到最后,还是ROM有问题,重刷了三次才成功

网友:
这个可以写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