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过三修复广东名企咀香园内部宣传片放映笔记本

楼主(2016-04-30):
机型:索尼SVF153A1QT
板号: DAOHKCMB6DO
芯片组:板载超级I5U 独显
故障:不触发有待机

此机前一个月不到才换了一个键盘,现在机开不了送修过来拆机测量EC端S5_ON以正常发出。

ec这边都正常发出信号桥没见返回,查桥模块端,发现晶振没电压,断电打值两个脚都无穷大,机子换键盘前是摔过的,不过被徒弟如此折磨那时候居然没坏现在居然出问题。直接拔CPU吧,拔下来是这样的

看来不是上次摔的了,板子1450元,只有修修看苦逼的开始了第一次做没钢网又是漫长的摆锡珠。

不知道多大的锡珠上的0.35的吹好后洗干净

接下来补点,点补好了,由于没有绿油还是上以前的指甲油绝缘,由于指甲油涂上有高低不平的缘故,第一次做上去,打值还是没有,看掉点那个脚翘的有点高,压个东西上去又加焊了一下还是一个样只好在拆了.拆下来看到这个脚包括没有掉点的一些脚位全部一个点都没做上去。

马上下单买了钢网和绿油第二天到货钢网是0.4的锡珠没有又用0.35代换,第二次接好点。

补好点涂绿油没有紫光灯发现绿油好难干,上BGA烤板都不干,没办法硬着头皮做上去,BGA下来打晶振值有了上电0.1掉电靠还得拆,打着事不过三的心态打算在做一次不行就不修了于是再次拆下,这次锡珠就上大号的了直接做0.45的上去,锡珠大了还真不好吹,再次接好第三次线点又多了几个了。

珠子用的大号的绝缘绿油可就在费点心不然很容易连锡,线补好涂好绝缘油用在论坛兑换的紫外杀蚊灯烤绿油给烤干了信心满满上BGA做好。

打值晶振正常上电,电流很活跃。接上键盘跟屏灯亮屏亮。

终于搞定清洗搞好散热装好机进系统图。

这种机温度不高只要正常使用不磕碰补的点也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修好真心也不容易,摔的这个脚又被扯起来有点鼓,怎么都纠正不完美这板子加热又很容易变形。

                                                                              全是动手的活没啥技术含量觉得不错帮加加分,谢谢各位。

网友A:
为你的高清无码加分!!!

网友B:
楼主 真是功夫到家了  佩服

网友C:
楼主辛苦了这种机器我是搞不定了 手工不行 手老是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你的高清无码加分!!!

感谢饼哥,饼哥人最好。

网友D:
这个屌 在我这里要是板载CPU 动过 我都是直接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真是功夫到家了  佩服

江总,太谦虚,就相当于肾虚哦。

网友E:
这修的真是够苦B 的!!

网友:
这能修好是奇迹

网友F:
我只想问一句。。。最有收了多少钱

网友G:
掉得实在有点多,看着就没心情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了这种机器我是搞不定了 手工不行 手老是抖

细心慢慢补,只要不急都OK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屌 在我这里要是板载CPU 动过 我都是直接报废

以后慢慢多了,总不能都报废吧,还是得慢慢接受开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修的真是够苦B 的!!

没办法板子贵,看这个只是掉点,可以修修

网友:
不是奇迹,论坛有很多大神已经这样弄过这U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只想问一句。。。最有收了多少钱

这个还没报价,就几百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掉得实在有点多,看着就没心情修了。

当时不是客户刚花几百换了键盘,我也不想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你的高清无码加分!!!

兄弟加的分呢?

网友I:
我还没补过,这种的确不会接。

网友J:
没把CPU吹挂,我只能说楼主手感练的很好!!!

网友K:
掉了那么多,看到就头大了,,收费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把CPU吹挂,我只能说楼主手感练的很好!!!

可能主要还是U质量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掉了那么多,看到就头大了,,收费多少呀

客人问的时候才报价一般都会搞,一直合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还没补过,这种的确不会接。

下次遇到就试试水。

网友L:
CPU焊接2-3次都没坏?上次我做了一次这种CPU,取下来CPU中间就拱起来了。焊上去就是不行,不知道是温度没控制好,还是CPU变形直接坏了

网友M:
这个CPU你做的时候不会变形吗  我做了好几个都不成功

网友N:
楼主要是谦虚了,什么没技术含量,高手就是是高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L:
CPU焊接2-3次都没坏?上次我做了一次这种CPU,取下来CPU中间就拱起来了。焊上去就是不行,不知道是温度没控 ...

其它的BGA我不干保证,我用的是快克的BGA加热面积比较大,搞这种芯片是小意思,这U拆下来是拱的加热就平了是正常现象。

网友O:
楼主好耐心,干的次数多好烦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CPU你做的时候不会变形吗  我做了好几个都不成功

拆下来凉的情况下本身就是变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要是谦虚了,什么没技术含量,高手就是是高手

这只是动手能力而已,你也可以搞定。

网友:
赞焊工与耐心,希望能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好耐心,干的次数多好烦躁的

是有点,不过也得压抑住。

网友:
CPU 不好焊接,中间是不是高啊,

网友:
有十几根线,看胡眼都花了

网友:
真不容易呀,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牛逼啊 ,掉这么多点都搞定了,还手动摆珠6666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 听说这个U做BGA会变 是不是真的会变形 变形做上还可以吗

网友:
楼主的像素真高

网友:
楼主辛苦了  看着都发麻

网友P:
我看有人补掉点的焊盘都是线的一头都绕个小圈圈

网友:
你这样居然成功了

网友:
挺有耐心的,是我早就放弃了!加分必须的!

网友:
很耐心,这得弄3小时

网友Q:
引用 网友H:
其它的BGA我不干保证,我用的是快克的BGA加热面积比较大,搞这种芯片是小意思,这U拆下来是拱的加热就平 ...

楼主,快克BGA是全红外的吧,还有这神效。

网友R: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取下芯片不掉点呢?怎么最近看的帖子只要取下这种超级CPU必掉点啊!

网友:
耐心真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以后慢慢多了,总不能都报废吧,还是得慢慢接受开始修

CPU 价格又贵  没有价值啊  像你值球还好   打上去还不一定是好的呢

网友S:
绿油没有紫外灯  在太阳下照也一样  也就30分钟左右 亲测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弱弱的告诉你,我还是徒弟呢

你是打杂的  我也想拜你为师!

网友:
手动排0.35的,想想就可怕。。。

网友:
耐心不错,这个CPU比较容易变形啊,不好搞

网友H:
引用 网友Q:
楼主,快克BGA是全红外的吧,还有这神效。

也不是全红外,只是顶部跟迅维360这些的结构不一样,我这个顶部有6根加热管同时加热,加热面积广均匀,不像360这些一样下面整体加热上面就就一个下风嘴对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S:
绿油没有紫外灯  在太阳下照也一样  也就30分钟左右 亲测可行

以前从没用过绿油,补这么细的线,被比无赖,感谢你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价格又贵  没有价值啊  像你值球还好   打上去还不一定是好的呢

是的,一个I3的这U成本都几大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取下芯片不掉点呢?怎么最近看的帖子只要取下这种超级CPU必掉点啊!

正常拔取,我这台机是客户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看有人补掉点的焊盘都是线的一头都绕个小圈圈

那是为了更好的成功率吧,那才真的难、

网友:
手动直球2次也 没谁了。。这个U 少说400+

网友:
看着就头痛。要我修的话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焊工了得,干了三次芯片都没事

网友:
很厉害啊。。如果是我看见掉那么多点。。直接放弃了。

网友:
呀,直接干cpu了,这u是不是容易弯啊?

网友:
这种桥不好做啊,很容易变形。

网友: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得收1000  这种一天都不一定做得完……不然亏死了  太费工了

网友:
绝对的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不是全红外,只是顶部跟迅维360这些的结构不一样,我这个顶部有6根加热管同时加热,加热面积广均匀,不 ...

那就是全红外的了,看来,不同结构的BGA,有不同的效果。

网友:
这得多大耐心?很牛X。

网友:
修这个不容易要恒心。太累了。

网友:
好艰难的维修了,不过搞好了就不错了。

网友:
好耐心。。。这得收多少钱

网友:
楼主做BGA的技术有待提高,居然做了三次。

网友:
我就想知道花了多久才修好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这手工佩服  这个花时间长啊  还重复接 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不容易呀 楼主 给你点个赞

网友:
这种班子最耗时间

网友:
这点补的有水平,真心佩服

网友:
很佩服楼主,一个一个摆珠子,没个大半天不可能完成的。

网友:
掉这么多点,让我来也是没多少信心了的,有的就直接不修了。楼主好样的

网友:
楼主神武!这钱挣得不容易

网友:
楼主的U上了那么多次BGA 没变形么? 我上次上了两次BGA 板载U就变形了

网友:
真是功夫到家了 佩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你的高清无码加分!!!
饼哥加分有理,看来仓老师的作品没有少看,苍天有井独自空啊!
不过楼主飞了这么多CPU焊点不容易啊,还手工一个个摆球累啊!

网友:
确实不容易 不知道搞了多久

网友:
补绿油放房顶上晒,干的很快,感觉2小时就凝固好了。

网友:
估计再过几年的全都是清一色的三合一板载 这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

网友:
板材质量太差,才掉点的,像一些绿颜色的板子 一看板材就好 基本上不掉点,估计是现在更加缩小成本了,这么麻烦 估计得费时1天左右吧,如果不忙 可以弄弄当干活,确实很费力

网友:
最后一分加给
你为你不放弃的精神点个赞

网友:
修好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的补点技术就是非同凡响,很是学习的榜样,如果是我早就放弃了。这种CPU也是会变形, 楼主焊接了三次不知道会进步不会变形哦?

网友:
这个很牛了。

网友:
为你的是手工和和耐心点个赞,要是我第二次不行 早就扔了

网友:
这种CPU 拆下来的时候 就会变形,然后 植好球 上BGA的 两边又会翘起来。烦呀。 版本用的是红外的BGA 吗 有没有联系方式?
LIJUN911025
用的红外快克BGA TB查
详情

网友:
这个有钢多的 ,干嘛不去买一个, 这手工排 ,那得有多大的耐性呀

网友:
一个人的情况打死都不会去修的。带几个徒弟练手不错

网友:
这种上网本,不太好修,一般的都是CPU坏

网友:
为楼主的耐心和精湛的焊工点个赞,怕就怕这样能稳定多久

网友:
广东的高手真多   我都想来学习一下

网友:
大工程啊  小赚一笔

网友:
没点定力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的红外快克BGA   TB查

这个BGA能设曲线 吗  又或者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种维修技术跟精神不佩服不行,

网友:
呵呵,牛逼啊。从来没有做过

网友:
楼主厉害啊!主要是有耐心啊!佩服佩服

网友:
你这耐心  太好了 吧

网友:
手工植球  点个赞

网友:
我最怕补点了,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板子就是要有耐心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真的不容易, 辛苦了!!!

网友:
如果笔记本是我的我不会要的,修好没什么意思,稍微有点磕碰就会出问题

网友:
楼主这耐心真好!!不知道收费多少!

网友:
你让我想起了斯洛克的塞尔比

网友:
呵呵 !我想问下这种CPU贵吗

网友:
这种合体U还真是没心情搞成本又高。。 掉的那么严重 。。不过板子那么贵不搞也难受

网友:
这个钱要多要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没报价,就几百块吧

要是客户不想修了你又修好了不先报价想死的心都有啊。

网友:
你那个手工我都有点佩服了 飞线飞的比我还好

网友:
楼主好耐心,这板子都能修好厉害,为你点赞

网友:
最怕就是补好线,然后上绿油高低不平搞的接触不好,油少了又怕连线,掉点太多的真心怕

网友:
有耐心   很好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

网友:
楼主的的耐心真好,这种CPU不好搞,稍微吹下CPU就变形了

网友:
这样都能弄好牛啊。。

网友:
楼主的补焊功太强了,佩服。

网友:
今天修了个S410 S5信号被拉低到1.05V 我果断换板了 ,这超级CPU 看见就怕  你居然植株三次 给你加分了

网友:
真是功夫到家啊,我遇到这样的就换板了

网友:
这可是很费功夫的,楼主是有心人。

网友:
谢谢了   给我的启发很大

网友:
掉点3个以上直接不修。一辈子没用过绿油

网友:
这种活得干一天吧,佩服。我是干不了。眼都看花了。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lz这话说的。。。

网友:
这都行 牛逼

网友:
CPU这么连续搞几回,容易坏吧

网友:
看着都累啊!楼主技术牛逼啊!

网友:
刚刚你这么折腾有没有收了800块。我看着都累。。。。

网友:
楼主做的时候上边压什么东西,5角的硬币行吗。

网友:
怎么给你加分

网友:
终于看到高手补0.35的焊盘了 牛 !!!!

网友:
有这种技术修手机也不成问题

网友:
这板修的我的眼泪都出来了!!!

网友:
焊工NB啊,我也补过好多这种个点的了

网友:
兄弟你有图纸没有呢

网友:
哦你有没有把BIOS整一份过来

网友:
电阻不可能短路的

网友:
来自: 中国
这种取下来是不是要用很大的那种风嘴??上次搞这个就没高下来 最后换板来,到底怎么搞才好。用哪个曲线??

网友:
这补点得用多久啊

网友:
掉点好多,飞线很麻烦

网友:
技术相当精湛,.,.,.

网友:
技术相当精湛,.,.,.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取下来是不是要用很大的那种风嘴??上次搞这个就没高下来 最后换板来,到底怎么搞才好。用哪个曲线??

网友:
弱弱的问下,楼主用的什么bga

网友:
楼主这耐心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住,不说补点 就CPU 摆珠子 就让人看着眼花缭乱

网友:
掉点,飞线这我能搞定,不过这4代u真心取不好,失败好几次,老是取下来就变形。佩服楼主,

网友:
耐心真的不是吹的,挺你

网友:
这个芯片好长的,BGA风口好像没有这么大

网友:
这种4代的U  你是用啥封嘴 做的

网友:
这种集成CPU和桥的原来能上三次BGA啊? 楼主手工6

网友:
手工好 有耐心 换我就放弃了哈。

网友:
这补点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芯片好做吗?

网友:
一般这种板载CPU的机器,我确定CPU坏都不敢换,材料那么贵,价格又收不高,要是稍有闪失,花大价钱买回来的CPU没修好机器,那就赔啦夫人又折兵

网友:
哥们还收徒不?技术不错

网友:
摔到掉点现在都懒得去弄

网友:
我是小白白,我有个小疑问,为什么南桥晶振无电压、阻值无穷大就直接干开cpu了,高手

网友:
真心不容易,这个独桥,太J8难搞了,这种桥好像是4代还是5代的,而且,桥很容易植弯曲,,而且还是掉点的,点一个赞都嫌少了,

网友:
楼主的手艺真不赖! 功底太深厚了!

网友:
楼主当心返修啊

网友:
你这个能收的起多少啊?我这边报价接的同行多,基本是80加芯片钱。外面的也是300多就报不起了,有些难搞的都直接丢了,不是修不了,是不划算,花的时间太多了,还没钱,

网友:
BGA技术真NB

网友:
s5-on 是开启3v5v的  还是什么  求告知   已加分

网友:
哎呀,这看的头皮嘛了

网友:
太难了这个,

网友:
楼主 真是功夫到家了  佩服   !

网友:
高手   确实有耐心

网友:
板载cpu 我都不动 直接报废

网友:
楼主好手工呀。要是我呀,手发抖了,

网友:
CPU的球你是一个一个放上去的吗?这机器你收多少钱.

网友:
掉这么多的点,做了两次BGA,其中还摆珠一次?是不是一天就过去了?那一天修一台机器,还用吃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