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OZ9937的保护条件是什么呢?

楼主(2016-04-30):
一台DELL 19寸显示器,开机黑屏保护,测量灯管没问题,问题就在高压电路
测量下黑屏瞬间关键管脚电压
4脚ISEN 1.5V
9脚VSEN 1.2V
10脚OVPT 0.8V
14脚TIMER 3V

参考了下OZ9938的数据,说保护条件是ISEN>3.0V 或VSEN>3.0V 或VSEN>OVPT

回过头看下这台机器,只满足了VSEN>OVPT,测量10脚外围没明显坏件,于是人为把10脚OVPT加到3.0V,14脚依然瞬间3V,暂时没有短接14到地测试是否可以去保护,想请教下各位OZ9937的保护动作触发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35910-1-1.html
这里有讨论。。。。。。

网友:
实在不好去保护 改个高压板 完事

网友B:
14脚接地就行了,,但去保护后可能会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35910-1-1.html
这里有讨论。。。。。。

这里讨论的只是保护脚,不是保护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脚接地就行了,,但去保护后可能会烧的,,,

从目前保护条件来看,即不是过流,不是过压,怕去保护烧一堆。

网友:
已经找到,就是
ISEN>3.0V 或VSEN>3.0V 或VSEN>OVPT

之前可能是我OVPT引的电来自于DMI的3V,现在人为将OVPT,分压成3V,问题已经解决,保护不启动了,故障的原因应该在于ISEN工作了,有可能是灯管线那里的问题,虽然我用HP的主板测试灯管是好的,但应该还是坏的。原因在于DELL主板的检测机制可能更加严格。目前先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