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0电池不能识别

楼主(2016-04-30):
维修一台戴尔3420,电池不能识别。拆机BIOS别处刷过。电池和适配器都接上,裸板通电量PL4001电压,2V多。检查PN390有开路,换之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
换之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
充电芯片 换换试试  查查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PN390是什么 最好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