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大短艰难维修~

楼主(2016-04-30):
   板号:la-8251P
  故障:大短

           商家拿来的电脑,拿过来就说不通电,接上可调一看,大短!心想:”这就是捡钱了“。
麻利的拆机,拆开的时候看到板子上有修过的痕迹,仔细看了下没有动的特别厉害,果断祭出”烧鸡大法“,电流调到0.8V,接上烧,一通乱摸,没有发现异常,难道是火力不够??  加大火力到1V,电流都上4A了,心想这会该跑不掉了吧。
           。。。万万没想到,还是没反应,没有发现很烫的地方,难道是手指头皮太厚实了??摸不出来?用手背试试,还是不行,看来只有放大招了,用脸!。。。。哎居然还是没的感觉。。。。。。,看来只有一处一处断开了,还好这个板子设计的比较人性化,有多个节点
,一个一个慢慢断开,当断到第三个时候,突然看到旁边一坨锡连在一起了,一看还是公共点的,怪不得怎么烧都烧不出来。。。原来是上家做的故障!烙铁把锡拖开,用表一量,不短了,接上可调一看,0.02待机,原本以为万事大吉了,接上屏幕一看,不显示,来回跑码。。。。。。。。心里不想说多郁闷了,慢慢查吧。各项供电正常,不跑码,先刷个BIOS把吧,。。。。无果,看来只有慢慢查了。
         先测量总复位,无线网卡插槽22脚,3.3V,有了3.3...等等,他好像在跳变,我以为是表笔没点好,在量一次,真的在跳变,总复位跳变的话。首先确定是南桥本身发出的信号有问题,还是后级引起的,断开 R89,测量南桥端,发现是此端信号跳变,难道是南桥挂了???不应该啊,大短怎么会引起南桥挂了?  上迅维查帖子,发现有维友说信号跳变不一定是芯片本身坏了,有可能是芯片的供电,开启等等因素都可能,既然这样,那就量一下南桥供电。就在这个时候,我用表笔寻找南桥供电的测量点时,发现了一个猫腻 ,图上左边红圈的电容有焊接的痕迹,电容有点歪,用放大镜仔细看,这尼玛是上电容的地方??用表笔一量,没有一端接地,果断取下,打开图纸,想看看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东西,结果找了半天没有板上没有标识。。。。好尴尬,,,。。 抽根烟冷静了下,回想以前修过的板子,像这种地方,要么是空的,要么是电感,或者电阻,二极管。先不管他,通电,故障不变,好吧,那就上个电感试试,装上去,好了,不调变了,心想这终于好了!累死了,在接上屏,居然还是不亮。。。。。。。。。。。,当时真的有点冒火,这个上家。。。。哎 无语  。。好,我忍了,看着这个电感,我就想难道这个上家还把别处的电感换了? 仔细在南桥附近到处看,果然,上图右边的电容有动过的痕迹,果断取下,换上电感!接屏,上电! 还是不亮!!!!!,没脾气了,拆下用放大镜仔仔细细把南桥周围看了个变,没有发现异常。突然回想之前刷过BIOS,立马把备份的BIOS刷回去,接屏,上电,终于亮了!!!!!!

         本人才入行不久,有很多地方不是很清楚,请前辈们多多包涵~ 谢谢啦!

网友:
这上家也是没谁了做故障高手

网友:
厉害,  被人做了这么多手脚的都能修复,  膜拜

网友:
上家动过的地方一共有四处,全叫你找出来了,电路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这都被你找出来了,三个故障,太NB了

网友:
运气不错   如果上家弄干净了主板  估计你就不好找了

网友:
这上家做的故障也太水了

网友A:
我老板做故障一般都是拿出猥琐的小刻刀对信号线动手

网友:
被人搞得就 是蛋疼啊

网友:
二手机就怕动手脚,还好你技术好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这种问题我都是换板子

网友:
现在都不想做故障了,为这一点点没意思。

网友:
人人做故障,害死一大片

网友:
我还没遇到戴尔 戴尔大短   联想短路 我都直接眼睛看到

网友:
你这还算好的 我 遇到的 是把CPU 内存 硬盘 屏都换成坏的   直接搞死你

网友:
你修好这个 还要换这个  搞到最好人家不修啦  你白忙活

网友:
上加做的故障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板做故障一般都是拿出猥琐的小刻刀对信号线动手

6666666你老板够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