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enovo c340一体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6-04-30):
lenovo c340一体机二三十秒左右掉电重启,进bios设置界面也是一样,进PE也是一样。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我摸了下也不怎么烫。有修过这样案列的说说看。谢了!1

网友A:
先测试电压哦,, 看看有什么地方对不对

网友:
还有APM5930坏的比较多

网友B:
刷过BIOS吗?还有就是把开关按键板拔掉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吗?还有就是把开关按键板拔掉试下

bios没刷,不像是bios问题。不关开关按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电压哦,, 看看有什么地方对不对

不掉电的时候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没刷,不像是bios问题。不关开关按键的问题

那你就看下掉电的时候电压正常不正常啊。

网友:
靠近CPU那里的5930换掉看看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温控出问题,保护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把无线网拆掉,然后查下网络唤醒信号

网友:
加焊单桥 试试 或者换个

网友:
5930问题修的多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PL10无电压不知道是啥问题好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