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L198wa程序

楼主(2016-04-30):
004:  MSTAR方案,型号以MST、TSUM、SE、FE开头,程序在外挂SPI存储器里。
005:  当前所选:MST_EXT_SPI #ISP,容量:128M位,16M字节。
006:  >------------------------------------OK---------------------------------------<
007:  采用自动识别到的线序,SCL: VGA--15; SDA: VGA--12.
008:  主芯片型号: MST6M19 。
009:  SPI闪存型号:W25X20缓冲区调整为256K字节状态寄存器值: 0x8C。
010:  开始读取芯片......
011:  读取成功,用时:7.472秒。
012:  自动校验...
013:  校验成功,用时:7.516秒。
014: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EEB5 ,32位_0x02CAEEB5 ;
015:  用时:15秒,平均速率34956字节/秒。
016:  >------------------------------------OK---------------------------------------<
017:  文件已保存。

网友:
L198wa不是显示器吗??而你读出时程序器判断为
008:  主芯片型号: MST6M19
而这芯片是电视板用的呀,,,,

网友A:
主芯片应当是TSUM1PFR-L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应当是TSUM1PFR-LF

在线识别的不一定准确

网友:
我网上下了和自己以前存的都用不了  刷了个清华同方的其他型号的才好的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