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楼主(2016-04-30):
手中有一台think pad E430 ,情况是开机灰屏  ,怀疑过BIOS有问题  刷了之后不亮。刷回本机的BIOS还是灰屏,本人新手 ,该怎样解决 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BIOS刷不好会开机亮的慢,还会出现第二次亮机,你排查下屏的 供电信号

网友:
开机灰屏怎么不怀疑显卡,而怀疑BIOS

网友:
刷多一两个不得就是南桥或显卡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显卡吧灰屏

网友:
不知道换屏试了没